[求助] layout

楼主(2015-01-20):
现在top是hierarchy型,怎样转化成flat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将整个芯片都flat,这样直接做会不会机子死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整个芯片也是这么打碎,有可能会死机,看你们配置吧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先另存新檔
再 flat , 有個備份
圖太大 有可能會死
或是跑很慢

网友:
用脚本,$L flatten

calibredrv

楼主:
回复 网友C:

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