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S 12 & GPDK045 v3.5 DRC 問題

楼主(2015-01-20):
各位大大求教一下:
小弟最近在玩PVS12搭配GPDK045, 在做inverter的DRC時一直報錯
因此小弟就在virtuoso layout單獨放了一顆nmos去跑DRC, 結果還是錯誤一堆, 請問是否有什麼地方設錯了導致錯誤一堆

Library manager 裡面建了test的library來畫layout

ICW顯示gpdk045已經有load起來了

PVS lib 設定

用PVS單獨跑nmos DRC報錯

网友(2015-02-23):
这些DRC错误都是正常的,你的流程、软件、PDK都没有问题。一个管子单独摆放,会存在一些面积过小、没有连接衬底、金属密度不足等DRC问题。
要分析DRC错误原因,不用怀疑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