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设计

楼主(2015-01-20):
各位大神,本人现在做一个ldo,但对ldo最大负载电流一直有点不明白,弱弱的问一句,这个最大负载电流是怎么确定的?恳请指教

楼主:
本人设计的ldo是3.3v输入,1.2v输出,敬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保持输出1.2v下提供的最大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假如我要120mA的负载电流,我负载接10欧的电阻,这样能提供120mA,但是如果负载变小的话,能提供的电流肯定会增大很多,这种情况对不对?还有这个负载电流对功率管的尺寸应该是有很大关系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负载电阻逐渐减小,直到输出电压明显下降,即为载电流的极限值。
电流能力和passdevice有关系。

网友:
如果有抽电流,ldo输出电压或多或少都会被下拉。当电压下降(1.2V-)到允许的最小值时(其实还在1.2v附近),所能提供的最大电流,就是ldo所能提供的最大电流,对应最小允许负载。相应的,最大负载为ldo所能提供稳压上限(1.2V+),对应最小电流情况。
大婶们,是这么回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对,如果你的最大负载电流是120mA,你用10欧的电阻输出是1.2V,用20欧的电阻还是1.2V,但是用5欧的电阻输出就是0.6V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亲,那个ID叫“美国”的同学和你是兄弟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大负载电流指的是在输出电压不脱离1.2V(一般设置为低于1.2V的一个小的百分比的电压值,比如低于1.2V的5%时就是1.14V)的情况下所能输出的电流值。电阻如果继续变小的话,输出负载电流是变大了,但是输出电压也会逐渐下降的,这时已经不是正常工作状态,LDO已经起不到应有的稳压作用了。这是因为功率管的Rdson已经无法通过反馈继续调节变小,而负载电阻还在继续变小,这两个简单的电阻串联分压(忽略反馈电阻值),上端电阻(Rdson)值不变,下端电阻(负载电阻)值减小,则通路电流值增大且负载电阻上的分压减小。

网友:
我覺得還要看dropout voltage這樣比較對

网友:
3.3V输入1.2v输出,LDO挂理想电流源,扫描上升的DC电流,输出drop 3%时的DC电流值就是你的最大驱动能力了。

网友(2025-06-25):
谢谢,很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