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 仿真 关于AreaFactor

楼主(2015-01-20):
仿真二维器件时,器件宽度默认是1微米, AreaFactor是将电流密度乘以此系数,如AreaFactor =1000,则直接得到的是A/mm的电流密度

如果三维器件的宽度是变化的,但我想最终都统一成A/mm的电流密度,那么AreaFactor就是个变化的值。

但是AreaFactor 似乎不支持变量运算。比如写成 AreaFactor= (/ 1000 @w@),就会报错。

请问,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2015-05-17):
路过,似乎很冷清

网友(2017-03-22):
回复 楼主:

我用了一个笨方法,将电流电压数据提取出去后,用excel表格计算了电流密度,不知道现在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求解这种三维器件的电流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