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S参数和spice模型

楼主(2015-01-20):
坛内大神:
是不是S参数属于行为级模型范畴,而SPICE模型应该是属于一种电路级模型?是否可以这么理解?请指正,谢谢!

网友:
可以这么说!但是这学问太高深了,咱家是 lowser档次太低不甚理解...为啥要搞到这样高深莫测!?
不就是:
S-parameter 小信号模式_不可加入"直流电源电位"!(因为参数是在固定的VCC、VCE、Ic)讲白了就是只能仿真线性电路。
Spice mode 大信号模式_可加入"直流电源电位"!(VCC、VCE、Ic....由线路设定)可以仿真非线性电路,例如:IP3、IMD、P1dB。

网友:
ePCD eWave 生成S 参数

网友:
可以像你这么理解,
spice模型可以说是实际的物理模型;s参数是一个黑盒子,你不知道他里面是什么东西。

spice可以进行任何输入的仿真,s参数只是小信号参数,而且是离散的点且频率有上限,有一些仿真的结果可能不够精确

楼主:
回复 网友A:
foxman_1 老师,我就是觉得器件的建模对仿真来说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到仿真结果和实际测试之间的差异多少,只是想稍微多了解一下,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SPICE模型还不能算物理模型,它还是在电路、集总元件的层面去模拟一个器件。物理模型的话就是纯粹从材料、结构方面去建模了,就像现在比较时尚的3D打印,呵呵。不知道我的理解正确与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foxman_1http://bbs.eetop.cn/thread-475568-1-1.html这个帖子里展示的那个东东应该算是一个物理模型,很佩服的说!呵呵

网友:
称老师!?太沈重了...还是以网名称呼吧!亲切些。呵呵~~

网友(2016-12-11):
求ewave和epcd软件的下载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