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对输入网表优化的疑问

楼主(2015-01-20):
icc做place的时候,把输入网表里的function cell,与或非的逻辑改变了,比如一个或门改成了两个反相器加一个与非门了
有什么command可以来约束icc不过这个优化?

网友:
就是不能做restructure, 只能 resize

网友:
set_size_only [get_cells xxxx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文档上大概意思是说,ICC那样做可以使对timing power的优化空间更大,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我记得encounter默认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吧

网友:
没什么意思,不是特别要求,尽量别size only,会限制优化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