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设计LDO时,电源电压变化时,电源抑制比也变化.求助!

楼主(2015-01-21):
设计LDO时,电源电压变化时,电源抑制比也变化.求助!

网友:
是不是电源比较低的时候功率管进入线性区,可能还有其他管子进入线性区,使得环路增益下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点

网友:
可能因为管子的工作的沟道调整效应影响环路增益,或者管子工作状态改变,一般会有小幅度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管子没有工作在线性区,都在饱和区,环路增益变化了,

网友:
很正常,偏置点变化了,直流阻抗也跟着变化。

网友:
电压降低时,功率管的rds变小,电源变化,输出的分压变大;另外环路增益也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