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IFO

楼主(2015-01-21):
神们,麻烦问一下,就是如果在cpld和DSP之间用异步FIFO,然后时钟全部由cpld提供的话,DSP是否能够读取数据?

网友:
DSP使用的是类似CPU的异步控制信号吧?cs_n, wr之类的,在控制信号进入CPLD后,用时钟同步,生成读时钟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