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MATLAB co-simulation 端口占用

楼主(2015-01-21):
做AMS-Matlab co-simulation, 在Virtuoso中电路图中的coupler的Socket port以及simulink的Coupler Module中的socket port都填写了相同的port号,比如5023,可以正常进行仿真。但问题是,当把virtuoso和matlab都退出后,下次启动co-simulation时就会出现5023端口refuse,我用netstat也查过,5023端口确实也没被占用(在正常仿真时,其是被占用的,但仿真结束后就release了,并且virtuoso和matlab都是正常退出,没有遗留进程啊)。当我把在Virtuoso中电路图中的coupler的Socket port以及simulink的Coupler Module中的socket port都改为其他port号,比如5024,就可以正常仿真了。但程序都退出后,下次启动后5024又出现同样的情况。5023、5024都不能用了。谁遇到这种情况啊?哪位大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胜感激!

楼主:
出现的提示:virtuoso这侧:coupler module"adc_sim.I2":*E, INITCF: ERROR(SIMLNK-66):[Internal] The connection to host"localhost" and port 5023 failed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 connecting to server socket failed(host= localhost, port=5023):Connection refused.
Simlind这侧:ERROR(SIMLNK-65): [Internal] The initialization of the server socket has failed: socket server timeout while waiting for incoming connection on port 5023.
我用netstat查了一下,5023确实没有被占用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我又换了一个同一个工作站的其它账户重做仿真。使用这些端口,比如5023,没有问题。说明端口没有被占用。但仍然出现同样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
已解决!把AMS delay to allow MATLAB initialization 的值改得更大些就可以了,比如50.

网友(2018-12-06):
楼主是做什么设计的,需要用到cosimulation?

网友(2020-12-16):
请问如何进行 ams-matlab的co-simulation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