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e的时候有cell blockage为什么还会在上面走线

楼主(2015-01-21):
encounter在做route的时候,发现在连io pad的pin时,线会在io cell上走,造成很多short violation。我记得明明cell有blockage的,具体情况如下图:

我后来在io cell另外加了routing blockage,不会出现这种走线了,但是routing blockage跟cell blockage重叠会产生其他的violation。
希望各位大大给予解答,谢谢!

网友:
可能是你做abstract,提取block外框和端口信息时,提取方式用的是detailed,而不是cov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解答!但是我没做abstract,io pad是foundry的库里直接调用的。

网友:
改lef, obs all区域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奇怪的是,我看了lef文件,我现在走线的地方明明是被obs给挡住的,但为什么routing的时候依然能在obs上面走线

网友:
不懂,按理来说应该没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cell 的status有影响么,我目前的status是fixed,需要改成placed 或者 cover么?

网友:
没有,这个不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nanoRoute 后结果还是triRoute?

楼主:
回复 网友D:

trial route 和 nano route之后都是这个情况,而且就出现在纵向布线上,横向布线上基本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怎么控制走线到macos之间的距离??

楼主:
我后来通过设置AdvDRC里面的"Enclose Via Completely In Standard Cell Pin",线就不会走到cell上了,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命令的具体作用有大神能详解下嘛~

网友(2015-12-10):
不用那么麻烦,先editDeleteViolations 然后ecoRo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