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匹配行的末尾添加东西?

楼主(2015-01-21):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下是一个文本,如何自动匹配.SUBCKT这一行,并在这行的末尾添加 VDD VSS呢?.SUBCKT inv0d0 ZN I
M1      ZN      I       VDD     VDD     pmos_3p3 L=0.35U  W=2.00U
M2      ZN      I       VSS     VSS     nmos_3p3 L=0.35U  W=1.50U
.ENDS inv0d0

上面的例子很简单,自己手动添加到无妨,其实我要处理的文本很大,有.SUBCKT的行很多,想自动匹配这样的行,并在行尾添加VDD VSS,
如何才能做到呢?

本人新手,对VIM和sed的用法不太了解,希望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usr/bin/env tclsh
set f [open [lindex $argv 0] r]
set pat {(^.SUBCKT(\s+\S+)+)}
set need {\1 VDD VSS}
while {[gets $f line] >=0} {
       regsub -- $pat $line $need line
       puts $line
}
Usage: script YourFile
刚刚学习tcl不久,感觉有点复杂,不过应该能得到你要的结果

网友:
Perl下用这个reg expr应该可以
s/(^.SUBKIT.+$)/$1 VSS VDD/g

网友:
perl下: 我喜欢逐行操作

while (<>) {
    if ( /^subckt/i ) {
        s/$/ VDD VSS /
    }
    print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学习学习

网友(2015-04-24):
:g/SUBCKT/s/$/ VDD VDD/g

网友(2016-06-29):
在shell里面应该可以这么用:
grep ".SUBCKT" filename | sed "s/$/ VDD VSS /g"
初学者

网友(2021-07-02):
事情似乎并不是这么简单,在以下情况中该如何用脚本实现呢?

...
.SUBCKT PORT[1] PORT[2] PORT[3] PORT[4]
+ PORT[5] PORT[6] PORT[7] PORT[8] PORT[9]
+ PORT[10] PORT[11] PORT[12] PORT[13] PORT[14]
DD0 GND ...
.ENDS
.SUBCKT PORT[1] PORT[2] PORT[3] PORT[4]
+ PORT[5] PORT[6] PORT[7] PORT[8] PORT[9]
+ PORT[10] PORT[11] PORT[12] PORT[13] PORT[14]
+ PORT[5] PORT[6] PORT[7] PORT[8] PORT[9]
+ PORT[10] PORT[11] PORT[12] PORT[13] PORT[14]
DD0 GND ...
.ENDS
...

在spice网表中有可能一行写不开会另起一行用+表示,此时如果想在.SUBCKT行后加VDD VSS则需要在最后一个+后的行后添加,那么整个文档.SUBCKT可能会有10几个+,或者一个+也没有,此时应该怎么处理?

处理后的内容应该如下:
...
.SUBCKT PORT[1] PORT[2] PORT[3] PORT[4]
+ PORT[5] PORT[6] PORT[7] PORT[8] PORT[9]
+ PORT[10] PORT[11] PORT[12] PORT[13] PORT[14] VDD VSS
DD0 GND ...
.ENDS
.SUBCKT PORT[1] PORT[2] PORT[3] PORT[4]
+ PORT[5] PORT[6] PORT[7] PORT[8] PORT[9]
+ PORT[10] PORT[11] PORT[12] PORT[13] PORT[14]
+ PORT[5] PORT[6] PORT[7] PORT[8] PORT[9]
+ PORT[10] PORT[11] PORT[12] PORT[13] PORT[14] VDD VSS
DD0 GND ...
.EN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