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锁相环中PFD/CP/LPF相噪仿真问题

楼主(2015-01-21):
锁相环中PFD/CP/LPF单独进行相噪仿真时,LPF输出应该怎样接才好?如果什么也不接,那怎样保证它在正确的控制电压上呢?

网友:
vdc加一个大电感(L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定好用?我试了下,不太行呀!我把电容的初始值设置为锁定情况下的电压,倒是收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是可以的,你说的不行是指什么?不收敛还是收敛了结果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跑瞬态 输出电压就不对 明天我再检查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跑瞬态,如果挂的电感太大,就会一下跑到一个很高的电压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电源改为没有上电过程的直流电源,就可以了而且输入的两个频率之间的延时也改为了0,就收敛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LPF的noise跑瞬态有什么用?直接跑noise就可以

网友(2016-07-19):
不太懂啊 求大神教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