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幅频曲线的问题

楼主(2015-01-21):
幅频曲线

幅频曲线

图为放大器的电路,经典的两级运放,想问一下如果出现这样的幅频曲线 会不会使电路不稳定,相频曲线上翘会不会出现问题,求大神们指教

网友:
应该不会

网友:
只看你贴的图,设计是稳定的。但考虑PVT偏差的话,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建立会悲剧

网友:
用瞬态验证。

网友:
相位上翘之前还平坦了一段距离,那是因为遇到了左半平面零点
变化的形状不太重要只要能保证足够的相位裕度在闭环中稳定性就没问题

网友:
瞬态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