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ummy device

楼主(2015-01-21):
请问dummy device在什么时候加入工艺中的啊?很早就有了吗?具体是啥作用呢?

楼主:
没人吗?
我查了下,就是冗余器件,减小刻蚀时候器件参数的失配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加入工艺中?   Designer在电路设计阶段,在需要匹配,或者需要防止边沿压力引起参数偏移的地方都可以加吧

楼主:
回复 3# zixin1hao 我的意思是加这个dummy是为了在工艺中刻蚀时候,减小器件中间和边缘刻蚀的不对称进而减小器件失配的,所以在design阶段就是要加的,不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我只知道dummy metal

网友:
一般是在layout最后一个环节加dummy metal,这个foundry有tool提供的。

网友:
当然,schematic和layout都得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说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噢,那schematics阶段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多谢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只是dummy metal, 不需要修改schematic的。
LVS的时候,dummy metal是无法抽成device的,所以schematic也没必要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DFM的时候,金属比较容易被刻蚀掉。
    dummy metal是在DFM的时候防止金属密度不够造成过度刻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DFM就是制造的意思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DFM Design For Manuf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