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功率芯片设计时,怎么考虑耗散功率

楼主(2015-01-21):
假如芯片工作时会产生1W热功耗,那么需要多少面积比较合理?需要考虑这个吗?如果需要,哪里能查到这个参数吗?(先不考虑过热保护电路的作用)

网友:
这个方面的考虑当然是有必要的,你可以看看Gray的2.15节,里面有讲一点关于IC的封装的内容,对热阻的概念有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但我看这里写的热阻都是和封装有关的,那就是说封装一定,我这个芯片能耗散的功率就一定了?我想知道设计时怎么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来进行设计。

网友:
回复 楼主:

根据封装类型,计算温升

网友(2015-08-01):
封装会有theta ja的数值,如果pcb设计的好,比如底下有热控空散热,就能降低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