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o问题求解

楼主(2015-01-21):
VCO前仿ss工艺角-40一直通过不了, 加大电流也没用,我用的四路电容开关,其他工艺角都没问题,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有些foundry提供的model文件在某些数据点(或者温度)上,计算结果会有不连续的现象,你先要排除这种可能。简单点的,看看是否可以要个最新版的model文件。如果确定不是model文件的问题,那就要仔细查电路了,祝你成功。

网友:
过不了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振啊

网友:
SS-40时,计算出来的工作点不对。

你加 .IC 试试

网友(2015-03-10):
把VDD信号,用阶跃的形式给,如果还不振,电路就需要改了

网友:
-39度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