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DL IN导入后参数不一致

楼主(2015-01-21):
一个简单的反相器cdl文件,导入schematic电路图后,查看一个MOS管的属性。如下图所示,发现cdl网表里面的w l和CDF里面默认的W L都显示出来了。那仿真的时候,到底会调用哪个W L 呢?另外,如何使W L 在cdl in的时候就是网表里面的参数,而不显示CDF里面的参数?

楼主:
仿真了一下,仿真器实际上是调用了CDF默认的参数。那CDL网表里的W L参数废了了啊。
如何才能使仿真器自动调用CDL里面的 W L参数呢?

网友:
simulation用的肯定是1u/0.35u。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何导入的时候就把cdl网表的wl 导入进去吗?

网友:
不会。但论坛里好像有相关的帖子,CDLIN的时候需要用到devicemap文件,你找找,或者直接度娘。

网友:
说明你cdl in导入的时候出了问题,那些参数设置没有导对。

楼主:
解决了。坛里有其他朋友解决过这个问题,在map文件里,让w 转递给fw就可以了

网友(2016-07-08):
你好,请问具体怎么设置?能不能给我传一份device map文档看看?
不胜感激!

网友(2016-11-25):
回复 网友B:

还是没太明白怎样将w传递给fw,楼主能详细说一下吗?

网友(2017-09-02):
请问大神,如何将W 传递给 FW 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坛里有其他朋友解决过这个问题,在map文件里,让w 转递给fw就可以了”

请教一下,map文件里怎么写的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