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中如何将两个pin连接在一起

楼主(2015-01-21):
如题:EDI工具中有什么方法能将两个pin连接在一起吗?各位大侠求指教

楼主:
是两个指定的pin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做连接在一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想把一个IO pin和一个physical cell 的pin 连接到一起,或者是指定的net 和pin连接也行,这个怎么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否Verilog里没有IO pad ,直接设计中的输入输出pin连接到bump的引脚PAD 上?加IO pad有点麻烦

网友:
我也觉得是attachterm ,相当于就是人为的connect_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