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fferential inductor和 single-ended inductor的区别

楼主(2015-01-21):
按字面翻译就是差分电感和单端电感,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呢?有大神可以详细解释下么?是不是电感中间接一个共模电平的是差分电感,浮空的是单端电感?

楼主:
还是说差分电感是输入差分激励,而单端是给单端激励?

网友:
是这个解释没错。

从A端进去的电流一定全部从B端流出来,就是差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