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才能调整放大管的宽长比才能使都进入饱和呢

楼主(2015-01-21):
根据拉扎维模集书上的方法设计共源共栅的放大器,分配电流、过驱动电压,从而计算出宽长比和偏置电压……但仿真出来基本上都在线性区,管子多的时候一个个调宽长比就只能靠运气了~
总之,感觉这种设计方法不是很靠谱,设计出的放大器输入范围肯定也很小……

刚刚开始亲手设计电路,比较菜,求大神指导

网友:
闸极偏置必须使用电流源,用电流镜的方式偏置,
而不能直接给电压,这边Razavi没有讲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不能用单独一个管子做电流源是吧但放大管和负载管直接用计算的电压来偏置和计算宽长比,也容易进入线性区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赫赫,加油

网友:
减小宽长比就可以了。因为按你计算的宽长比在条件下,如果是处于饱和状态,则会产生比实际大的电流。由于受其他因素影响,电流小于饱和区电流,故管子进入线性区。

网友:
此外,栅极电压需用电流源偏置,不能直接给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栅极电压用电流源偏置?这个不大明白,能再讲详细点吗

网友:
你先要知道自己是啥工艺,这种手算的方式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一般来讲,越到先进的工艺,手算越不准,但手算可以帮你理解电路

网友:
你做的如果是全差分,可别没有共模反馈,否则调吐血也调不出来

网友:
电流偏置的意思就是用电流镜给偏置,而不是用理想电压源。

网友:
回复 7# 否定先就是这样啦、、、、、尾电流源的偏置电压用电流镜来偏置
。如果你希望微电流多大,就给一个多大的电流,镜像过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用共源—共栅的管子来做负载,也不需要直流电压源偏置吗?(别笑我太笨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需要做一个偏置电路来提供偏置电压。

网友(2016-10-10):
回复 网友A:

    直接给电压的后果是什么呢

网友:
后果就是电压要精确到小数点后面好几位,才能得到你想要的电流值

网友(2016-12-12):
我也是来学习的。。。菜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