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自己设计symbol,在仿真的时候如何查看symbol内部的电路呢

楼主(2015-01-21):
刚开始学cadence,求大神指导

网友:
点symbol再点"E"

网友:
返回到外面的电路,就按ctr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教还有个问题,怎么从另外一个电路图中复制电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选中你要复制的电路部分,然后按C,在点击一下你选中的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2015-03-05):
回复 网友B:

   试了不行,目的是把电路从一个电路图复制到另一个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