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振荡器中相位噪声的相关疑问

楼主(2015-01-21):
最近在看Hajimiri的时变相位噪声模型的相关东西,不知道有没有人也研究过?目前想在自己做的振荡器中应用这个理论通过仿真去验证,但是仿真过程中遇到点问题,还望懂的人帮忙答疑解惑。问题1:书中是用正弦电流或电压注入到振荡器中,再测量该注入电流对输出震荡信号基频附近频带上幅值的影响。我具体的做法是:在振荡器的某一个节点并联一个幅值比较小的电流源,然后再测量输出震荡信号,可是仿出来的幅值的变化规律不太符合书中的理论,想请问一下,在用正弦电流信号注入时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在振荡器的任意一个节点注入都可以吗?
问题2:在研究振荡器中各器件噪声对相位噪声的影响时,是否可以通过一个外加的电流源或者电压源去模拟器件噪声的影响呀?如果可以的话,是加什么类型的源以及怎么加?
谢谢!

网友:
工程上直接.pnoise。

你的研究很高深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让做的,一直都没太做明白,很多疑问,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没有仔细读过hajimiri的那篇文章,我试着回答下你的问题吧。

问题1.
你这么做就改变了该节点的原有信号了吧。Hajimiri的理论是通过不同节点注入电流来计算ISF,从而找到最容易恶化phase noise的节点。
需要inject 信号,是在原有基础上加入小的正弦信号叠加。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用一个电压源通过一个VCVS耦合到原来的电路节点上,而不是直接接到上面去。

问题2.
可以。记不清是是vpwl还是vsource可以载入外部文件,比如可以用matlab生成噪声文件,然后加载进去。

楼主:
回复 4# littledavid 谢谢回答。还想再请教一下你,我看Hajimiri的资料时,他只是说在某一个节点注入外加噪声,我就默认为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而你说是通过不同节点注入电流来计算ISF,从而找到最容易恶化phase noise的节点,那就是说我的想法是不太正确吧?另外我看他在书中都是直接在节点并联了一个电流源,也就照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没仔细读过他的文章,好久以前简单了解了一下。刚才我又简单搜了一下他的文章:

An oscillator can be modeled as a system with n inputs (each associated with one noise source) and two outputs
that are the instantaneous amplitude and excess phase of the oscillator, and , as defined by (1). Noise inputs to this
system are in the form of current sources injecting into circuit nodes and voltage sources in series with circuit branches. For
each input source, both systems can be viewed as singleinput, single-output systems. The time and frequency-domain
fluctuations of and can be studied by characterizing the behavior of two equivalent systems shown in Fig. 3

关于ISF的文章很多很多的,仔细多读读。也许是我的表达有误导致咱俩理解有偏差,也许是我的理解有误,你自己再仔细理解理解。

Anyway,hajimiri的文章是最重要的reference,如果想研究ISF,至少要熟读十遍吧先。

要是你有了新的发现,我倒是很乐意继续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谢谢,我再去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电流在电路的一个节点的一个周期的不同时间点注入

楼主:
回复 8# univer你好,想请问一下,怎么去控制注入时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