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积分器的噪声该怎么仿

楼主(2015-01-22):
就是那种运放加RC的积分器,该怎么仿其输出噪声呢?

网友:
自己算啊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直接noise仿真不可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算啊,有没有仿真方法?资料啥的?

网友:
直接.NOISE啊。

网友:
积分器是有时序的,之间noise肯定不行,要用PSS+PNOISE,但是里面的具体设置我还没搞特别明白,有没有谁知道的。stop frq不知道要填多少

网友:
RC积分器,需要时序?

网友(2021-03-26):
无源积分器,用公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