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Tspice中MOS管问题

楼主(2015-01-22):
请问LTspice中的MOS管如何区分S与D?还是不用区分?两端对称?
如何将MOS管进行镜像翻转?
急求啊~

楼主:
没人回答吗?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对MOS管进行宽长设置的时候怎么让设置的长度自动显示出来呢?

求熟悉LTspice的兄弟姐妹们教教我啊

网友(2016-12-10):
跟gate在一水平线的为source,另一端为drain,
也可以用线简单连一个mos,查看一下spice网表,可以看出来各个端口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