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基准电压中的启动电路设计

楼主(2015-01-22):
这个是我的带隙基准电压的启动电路,请问上面把6个PMOS管串联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减小之路电流

网友:
对,减小电流,相当于6倍length的PMOS管。

网友:
你丫自己的东西居然还要问别人么。。。。。

网友:
相当于大电阻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公司的电路,不是我自己设计的,老总要我先研究研究,也不给我技术文档,你SB没搞清楚之前就不要跟狗一样乱叫!!!!!!cao!!!!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相当于6倍长的PMOS管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6倍长的PMOS管,而要6个PMOS管串联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复,相当于6倍长的PMOS管为什么不直接用一个6倍长的PMOS管,而要6个PMOS管串联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公司的电路,不是我自己设计的,老总要我自己先研究研究,也没有技术文档,你是狗吗?或者你是畜生吗?怎么事情没搞清楚你就在这里乱叫!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请文明用语!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CMOS阈值电压会随器件长度变化而变化,把相同长度的mos管串联并栅接一起,就相当于一个长度为所有mos管的长度之和的晶体管,而阈值电压跟单个L长度的晶体管相同,匹配性好些,这是为了版图寄生效果的考虑。这个我在低压共栅的偏置结构中看到过,你可以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版主,是他先对我不敬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回复,据我个人经验,L 越大阈值电压应该越小,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时候串联这个么多的管子,目的就是在等效L变大的情况下,阈值电压依旧保持不变,也就是阈值电压越大,电流镜匹配度越好??
  这是为了版图寄生效应的考虑  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是不是这么多管子串联,每一个管子寄生电容小,比单个L非常大的管子寄生电容小得多????

网友:
Length太长,model不准

网友(2016-01-26):
一方面是增大length,一方面还可以分压,有可能你的电源电压太大了,超过管子的耐压了,谢谢。

网友(2016-07-25):
其实简单理解就是倒比管做电阻使用 减小面积

网友:
从版图角度考虑串联可以使版图更好布局,对称更好设计

网友(2016-08-29):
用一个pmos会导致L太长,不太符合纳米工艺!

网友:
串联多个管子是为了留裕度,不用6倍L的管子是为了匹配

网友:
串联很多管子也可能为了减小启动电路电流损耗!你的图不全,看不清楚!!!!

网友(2025-01-13):
我也遇到过用多个管子串联的启动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绷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