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相噪仿真中PSS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5-01-22):
VCO用verilog-A的模型,PFD/CP/LPF用晶体管级电路,做PSS/PNOISE仿真,在PSS设置中总有参考频率源那个信号,beat frequency就没法设置为输出频率,各位大侠有用过这种方法吗?咋解决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VCO和PFD/CP分开做PN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然后再用matlab相加一下,对吗?我其实就是想用spectre直接仿出PN

网友:
是。

你考虑过VCO和PFD/CP一起仿,在设边带的时候,是absolute,还是relativ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确实是个问题呀

网友:
所以我分开仿,

网友:
回复 楼主:

   仿真整个PLL应该收敛不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PFD/CP/LPF的绝对噪声是怎样转化为相位噪声那样的相对值的?

网友:
pfd/cp仿出来的是电流噪声,乘以Z(LPF)可以变成电压噪声,在VCO上变成phase noise.你可以用pll的近似线性模型(行为级)仿真一下,得到在vco输出端的相噪

网友:
设置成auto calculate行么?我也做过mos电路和veriloga混合起来的pll闭环仿真,不过pss/pnoise仿真没有做出来,好像是因为有veriloga模块,请问楼主做出来了么,又是怎么设置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pss没仿出来,报的是hidden state的错误,这个错误得通过修改verilog-A模块的代码来避免,太麻烦,就没继续做了,Ken Kundert的那个教程确实也是行为级做到的,应该有更简单的方法解决。

网友:
有没有人用hspice RF仿过PLL呢,我最近在做PLL,看到资料说hspice RF可以专门对PLL做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PFD/CP/LPF经过传递函数计算出来的是功率dBVCO相噪是dBc
能够直接相加吗?

网友:
VCO的增益是Kvco/s,LPF上的电压噪声直接转换到phase Noise,单位也是dBc/Hz

网友:
回复 网友C:

HspiceRF和spectreRF一样,可以对VCO/CP等模块作PN仿真,算PLL整体的PN还是要自己搭模型的。

网友(2018-11-19):
回复 网友A:

    大神,是否有创建相关的交流群,求拉群,向大神学习~~~~

网友(2023-02-2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教您怎么解决的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