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DR3测试无法测试末端的解决办法[1]:松下论文学习

楼主(2015-01-22):
A technique for estimating signal waveforms at

inaccessible points in high speed digital circuits

TomohiroKinoshita, Shoichi Hara, Eiji Takahashi

PanasonicCorporation

R&DDivision, Device Solutions Center

1006 Kadoma,Kadoma City, Osaka, Japan

kinoshita.tomohiro@jp.panasonic.com

Kazuhide Uriu

PanasonicCorporation

Automotive &Industrial Systems Company

CorporateBusiness Development Division

IndustrialBusiness Development Center

高速信号测试最大的问题是很多时候没法测试到末端,要么因为芯片正反贴,要么因为HDIPCB表面没有测试点。通过非末端测试波形推测末端波形就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也有很多论文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个人认为最经典的就是这篇松下的,和另外一篇INTEL(另文介绍)

测试对象是松下的一款蓝光录像机,主控制芯片的1.33Gbps DDR3 接口。

最基础的原理如下, 公式(3, V2就是我们希望得到的末端的波形, V1是测试点的波形,Z1 是中间传输线的阻抗。注意这个公式是频域的计算。

作者思路是在DDR3 DQ 链路中间选择两个可测试点,希望通过测试TP1的波形,用本论文方法推测TP2波形(TP1在更靠近DDR3端), 然后和TP2测试得到波形对比,以验证该方法的准确性。

第一步是包含芯片电路的链路阻抗Z1 如何获取,因读或写状态时,IO口输出电流是不断变化的,很难获得稳定的阻抗值。作者的办法是在使用网络分析仪测试阻抗时, 将接口设置为常读,同时将靠近DDR3 颗粒的TP1处割断走线,使DDR3颗粒和待测链路分开(推测测试的是从TP1往控制器方向看的阻抗, 设置为常读状态,控制器端的输入阻抗比较固定,等于ODT ,如果ODT值不同,或者干脆不开,是否影响结果?这里本人有疑问,需要跟原作者确认)。

使用网络分析仪型号为安捷伦E5071C

第二步是测试TP1点时域波形, 然后转换到频域。

第三步使用Z1TP1点频域结果推测TP2波形。

最后将上一步预测的TP2频域波形转换到时域,和实测结果对比。

结果当然是很一致:)

然后正式进入实战环节, 根据TP1点波形,推测控制器接受端波形。

因为没法直接测试末端的波形进行验证,所以作者打算采用PDN注入噪声,获取时序和噪声裕量的办法,来验证推测波形的准确性。

噪声源选择安捷伦的E8245A信号发生器, 串接一个-20dB的衰减器和一个射频功率放大器(Mini Circuits,ZHL-42W,30dB,然后接入DDR3器件的电源网络(DDR3电源已经从PCB上断开,由外部电源独立供电)。

作者先研究了电源噪声和输出波形抖动的关系,噪声频率从10MHz扫描到3GHz,发现在1000MHz抖动最大(在0.75V测量), 推测是这个频点耦合最大, 所以后面的噪声都统一用这个频点。

对噪声幅度和抖动的关系进行扫描发现,两者的关系几乎是线性的,所以可以通过注入电源噪声来设置DDR3的不同条件。

下一步是研究噪声和时序的 关系,松下的该款控制芯片可以改变改变读数据的锁定时序,可以通过逐步改变该锁定值来测试时序余量。

中间过程不再细表。

最后结论就是下面这张图,蓝色柱状图是用改变噪声注入强度,通过芯片片内时序测试功能得到的眼图数据,红色实线表示通过本文方法推测到的末端眼图数据,绿色虚线表示TP1点的测试数据,吻合程度很不错。

(疑问是, 作者貌似只测了一次Z1而且是用来从TP1推测TP2 但后来推测控制器的末端波形的时候,还是用这个Z1数据吗?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关于 F 矩阵的获取,文中提到使用参考文献3的mom CACE 工具,网上能找到的原文献是日文版,不知道谁有兴趣可以分析一下?
M. Yamaoka, K. Uriu and T. Yamada, “Design and Analysis
Methodology of Electronic Devices using a Novel Electromagnetic Tool
'MomCACE',” pp3-4, Proceedings of JIEP Annual Meeting, 2009.

网友(2015-03-10):
我一般这么做:仿真的时候顺带提取测试点的S参数,将测试获取的眼图结果与测试点的仿真眼图结果对比,若接近,那么末端的仿真结果也是可信的。

网友:
原来SI-list上面讨论的热火朝天的,是你发起的啊

楼主:
哪个讨论?不太记得了。。。。

楼主:
你的方法也可以,但如该文所说, 缺少末端负载的阻抗信息, 更高速率的时候(DDR4 ),精度可能有问题, 只是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