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Uboot

楼主(2015-01-22):
刚接触Uboot,请教一个问题。
_start: b reset 会转到reset

而这句代码后面还有代码,这些代码还会执行吗?

麻烦各位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2015-03-29):
我的理解,未必对!
        bl        cpu_init_early_f后面的代码会执行
而b reset 后面的代码不会执行

因为
b 和bl 有些区别

网友(2015-05-20):
_start 到 main(自己起的名字)之间的是中断异常向量表,reset是一个复位向量;
reset的最后一句也会跳转到main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