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nsen书上739图中M5与M6如何防闩锁latchup

楼主(2015-01-22):
Sansen书上739图中M5与M6如何防闩锁

Sansen739

Sansen739

1.说明中表示M5 和 M6 是为了防止闩锁,请问这两个晶体管是怎么工作的。
2.闩锁在现代芯片设计中的的影响严重么
    我看过.35工艺下流片的版图,没见到有针对闩锁进行的专门的版图(指保护环)。芯片工作起来也没问题。
3.关于闩锁的机理,忘了上次在哪看到了(好象是谁的流片感受),说的是,保护环对于防闩锁没用,唯一可行的方案是拉大P管和N管距离。这个说法有根据么?
以上问题,谢谢解答。

网友:
你问题1和2/3的latchup指的不是同一个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解释下第一个问题么?后面两个先放着不管了。

网友:
保证inputstage的某一边始终有一个固定电流,这样就不会锁住了。

网友:
这里的latch-up指的是电路进入一种锁定状态,而不是你认为的版图中因为寄生产生的latch-up现象。

网友:
这里面的 latch 是锁存 ,不是ESD概念中的 latch-u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一说,一下子通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