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CK型DCDC怎么仿真环路稳定性?

楼主(2015-01-22):
各位大侠好,小弟最近在spectre下做一个BUCK IC电路,由于有logic电路,所以关于系统环路稳定性这里仿真是一窍不通,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怎么没人搭理我,自己顶起!

网友:
仿真的时候logic要去掉,保留最简电路

网友(2015-03-12):
转换成小信号分析建模。可参考一些论文和Ridley论文

网友A:
先手算,再用simplis搭系统跑小信号,最后在cadance里用verilogA做系统。然后再做电路,这是我的方式。

网友:
同意5楼的方法

网友(2015-09-08):
simplis 足够了吧, 而且楼主已经有电路了,代进去仿真看margin够不够就行了

网友(2019-08-14):
引用 网友A:
先手算,再用simplis搭系统跑小信号,最后在cadance里用verilogA做系统。然后再做电路,这是我的方式。 ...

请教 dcdc 环路仿真的资料 可以分享吗?

网友(2021-02-14):
先手算,再用simplis搭系统跑小信号,最后在cadance里用verilogA做系统。然后再做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