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IE刻蚀角度求助

楼主(2015-01-22):
最近在使用RIE刻槽,遇到以下要求:
150nm SiN介质;
上面光刻240nm线宽;
要求刻蚀后底部线宽350nm左右,剖面角度小<60度
目前我使用条件如下:(这个条件剖面只能达到70度)
功率:30W
气压:30mT
SF6:40SCCM
He:15SCCM
刻蚀时间:300S
请兄弟们帮帮忙,该如何调整,谢谢了!

网友(2015-04-25):
我是新人,可不可以增加侧壁聚合物,例如引入HBr气体,或者增大腔内压力,以减少物理轰击,而增大化学刻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