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关于反相器版图的小问题

楼主(2015-01-22):
已有PDK,PDK里有nmos管和pmos管的版图,我想请问如果是要画一个简单的反相器版图的话,不是可以直接调用nmos管和pmos管的版图,然后直接用金属和多晶硅相连就可以了吗?为什么下面的反相器感觉不是直接调用两个管子呢?

反相器版图

反相器版图

nmos管版图

nmos管版图

pmos管版图

pmos管版图

网友:
一个是基本单元  有特殊用途的!以后就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什么特殊用途~

网友:
那个也是直接调用的pmos和nmos组成的反相器,但通常是做数字PR的标准单元,模拟里面也可以用(有的情况DRC会稍有不同),模拟的最好自己手画

网友:
回复 楼主:

    省面积

网友:
第一张是PR里的,其他两张是基本的pmos和nmos就是因为width太小才会让人觉得很奇怪

网友:
本质上还是用的nmos和pmos啊~~!只不过,外加了保护环而已

网友:
第一个是stdcell,做自动布局布线用的, 有统一的PITH等要求,打个比方砌个路基墙石头大小不一都可以,但是盖房子用的砖那就得是一样的厚度。希望能够理解。

网友:
一样的,不过是加了衬底接触并进行了优化,也许这样不太好看他为什么做成这样。如果你试着算下这个工艺下的格点并自己做个网格加上去就明白了,数字标准单元都是格点的整数倍。

网友:
也就是标准化而已

网友:
虽然很多standard cell是这样画的,但我一直对这种layout有疑问,衬底没有contact接出来不会有问题吗?虽然active连在一起,但是有个PN结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靠上面的salicide连接的吧

网友(2015-05-22):
回复 楼主:

   它的反相器的NMOS,和PMOS是 经过调整后的。它那样搞是为了做成一个高度和其他的门相配。这样做出来的很多门就能做成一排排的,高度也一样。这样好连线也好看。例如你电路里有几个门的时候,排一排,连下线就行了。至于下面的那2个图的小MOS,是给你做其他电路的时候调用方便的。例如电流镜,对管,啥的。是可以PCELL改参数尺寸的。

网友:
如图这个PR的STD库是有专门的subcell用于衬底连接的,目的还是为了节约面积。所以普通cell里面没有衬底孔。

网友:
这种STDcell是有专门的subcell用于连接电位的。所以普通cell内部没有衬底电位接触,其目的还是为了减少面积。

网友:
其实你是看到特别乱,没有像下面两个管子那样有规律,你仔细看其实它就是两个管子,只不过它们的active区是弯曲的,这个一般是用于为大量使用而定制的stdcell,数字里面会大量使用。

网友:
同新人,刚好也在画inv,学习一下~

网友(2016-03-15):
两个MOS管串联相当于L1+L2只需画一个栅极就行,这样看起来更简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