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允许的最大电流密度大概是多少?

楼主(2015-01-22):
在不超过击穿电压的情况下,MOS管允许的最大电流密度一般是多少,这个值应该是怎么衡量,它的单位会是安培每米(A/m),还是安培每平方米(A/m^2)呢?
比如在5V的工艺下,把一个MOS管做二极管连接形式,接到5V电源和地之间,应该是会烧坏吧?

楼主:
再顶,在设计占空比达到100%的开关电源时,应该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吧

网友:
中/高压管做到1.5uA/um就很好了
管子烧不烧,得看MOS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于0.5um工艺应用条件在5V的MOS管的二极管连接形式(栅长为0.5UM),接在5V电源到地的情况
管子大,电流大,发热量大但是管子大,面积也大,是不是散热也大些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5V的器件  能过多大电流
可以手算
还可以查工艺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中/高压管做到1.5uA/um就很好了???
这么小,远不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用饱和区电流公式计算?要不要考虑散热的问题呢?一般的最大电流密度大概会是多少?

网友:
回复  andyjackcao

对于0.5um工艺应用条件在5V的MOS管的二极管连接形式(栅长为0.5UM),接在5V电源到地 ...
引用 网友C:

单位搞错了应该是1.5mW/u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你说的数据,1.5mW/um,我的功率管面积是4500um^2,栅长取1um的话,最大可以消耗6.75W的功耗,我的电路中功率管只需要承受接近2W的功耗,所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了?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推荐一下,非常感谢您。

网友:
你用的是N管还是P管,P管按照0.5mW/um
芯片坏不坏,封装的热阻很重要
你的热阻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PMOS,封装还没确定,如果就用常用的一些封装不知道行不行?热阻一般会在多少?

我看有些说30-40℃/W的,按照0.5mW/um的话,功率管产生功耗为2.25W,用30℃/W的热阻计算,结温比室温高67.5℃,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算?这种结温行不行?(好像结温可以到100℃)

如果用低热阻的封装形式,热阻值会在多少?

网友:
回复  andyjackcao

是PMOS,封装还没确定,如果就用常用的一些封装不知道行不行?热阻一般会在多少?
...
引用 网友C:

封装的形式对热阻影响很大,最好与封装厂确认下,一般芯片工作结温最大150

网友(2020-12-07):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5V的器件  能过多大电流

工艺文件中的哪个参数,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