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 AB PSRR问题

楼主(2015-01-22):
我在设计一个classAB 运放,输出电容负载是50p,source和sink电流能力为10mA.
我用的是折叠共源共栅结构,配合浮动电流源,输出级是推挽共源级。
设计参数我都是按照折叠共源共栅的设计方法来做的,没有考虑输出级。在设计完后直接和
输出级相连的,补偿是接在共栅管源级和输出之间,大小时直接扫描得出的。
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我仿真了一下,AC,tran都还可以,但是PSRR和差,只有40dB左右,而且会随工艺变化
这个PSRR要怎么提高?PSRR随工艺变化是设计中那里出了问题呢?
不考虑输出级的设计方法可以吗?

网友(2015-05-04):
能把perr计算出来吗?
电源和地的,高频、低频的,计算出来你就明白了

网友(2015-11-16):
浮动电流镜的结构完全没有阻挡电源上干扰的作用,因此PSRR很差

网友(2025-02-19):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