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破解需联网怎么破

楼主(2015-01-22):
不联网的时候启动license就这反应
23:53:31 (lmgrd) Failed to open the TCP port number in the license.
联网时启动license是可以用的
license启动后连不联网都是可以用的,,,安装这软件后,我改过几次主机名,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系统时ubuntu 14.04 LTS,Cadence 是ic610的

楼主:
太晚了,大家都睡了吗

楼主:
联网时启动license成功后总有一句
cdslmd using TCP-port 47733

楼主:
问题已解决,现贴出解决方案供大家参考
由于安装软件后改过几次主机名,可能软件无法解析成本机,所以必须联网
所以我把/etc/hosts文件中把用过的主机名都加上,重启就好了
例如头几行写成这样
127.0.0.1                    hostname1
127.0.0.1                    hostname2
127.0.0.1                    hostname3

网友:
Hi lzl_chd:

Thanks for your shared.

mpig

网友:
我记得破解教程里面都会叫你改host文件啊,怎么你没改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教程里改的应该是bashrc这个文件

我因为在软件安装过程中改过主机名,改了host和license和bashrc文件中的主机名后还是有问题
所以才把用过的主机名都加到了host文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