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5141与AMD兼容问题

楼主(2015-01-22):
我的电脑是AMD的cpu,自己装了一个ic5141的软件,结果发现netlist可以生成,但是不能仿真,一仿真就出现下面的错误:
还请大家帮我想想办法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AMD的cpu,是不支持mmsim6.1和之前版本的,好像要7.2以上才行,(spectre -V可检查版本)我用的一个mmsim10以上的就好了,不过看你的错误提示不是cpu不支持的问题。你把你的问题在百度或是eetop上搜一搜应该有大神解答过

网友(2015-06-16):
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