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了解ARC架构的芯片吗

楼主(2015-01-23):
有大神用过或者了解ARC架构的芯片吗。貌似它的市场占有比MIPS大,但是和ARM没得比。有没有牛人能做个关于ARC的对比?

网友:
回复 楼主:

    FIND

. 精簡指令集(RISC,ReducedInstruction Set Computing 的縮寫), ARM(英商),MIPS(美商),ARC(ARC原為英商,2009/11被記憶體IP廠商,美商VirageLogic收購,之後VirageLogic2010/6又被美商Synopsys收購),Andes(台商),這四家是以IP(矽智財授權)方式販售

与其它RISC处理器技术相较起来,ARC的可调整式(Configurable)架构,为其在变化多端的芯片应用领域中争得一席之地。其可调整式架构主要着眼于不同的应用,需要有不同的功能表现,固定式的芯片架构或许可以面面俱到,但是在将其设计进入产品之后,某些部分的功能可能完全没有使用到的机会,即使没有使用,开发商仍需支付这些〝多余〞部分的成本,形成了浪费。
由于制程技术的进步,芯片体积的微缩化,让半导体厂商可以利用相同尺寸的晶圆切割出更多芯片,通过标准化,则是有助于降低芯片设计流程,单一通用IP所设计出来的处理器即可应用于各种用途,不需要另辟产能来生产特定型号或功能的产品,大量生产也有助于降低单一芯片的成本,而这也是目前嵌入式处理器的共通现象。
在ARC的设计概念中,是追求单一芯片成本的最小化,量体裁衣,这需要在设计阶段依靠特定EDA软件才能做到。
ARC近期也推出了基于700系列的多媒体应用加速处理器,其中整合了ARC  700通用处理核心,以及高速SIMD处理单元,可以在低时钟下轻松进行诸如蓝光光盘的H。264编译码处理,此架构称为VideoSubsystem,基本上该应用处理器就可以担任通用运算工作,不过也可以与其它诸如ARM或MIPS体系进行连结,以满足应用程序的兼容性与影音数据流的加速。

网友:
回复 楼主:

    wiki
http://en.wikipedia.org/wiki/ARC_%28processor%29

ARC IP for Multicore DSP-Processor SoCs.ppt (1.05 MB , 下载次数: 65 )
GOOGLE FIND SIMPLE FILE

网友:
arc 比arm差多了,freq跑不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啥MIPS的freq可以上去,比arm也卖的差远了呢

网友:
不清楚,mips有高端类型么,和cortex a9,a15一样的? 不是很熟悉

网友:
mips 好像市场差ARM 很多..
为何会发展如此, 反而学校或书一堆讨论 MIPS

楼主:
回复 网友B:

   good question

网友:
主要是产业生态环境,举一个例子,也许大家会明白为何ARM市场表现这么好:很多应用程序是针对ARM指令集优化过的,采用MIPS或者ARC IP, 有时需要用几条指令来模拟一条ARM指令功能,效率大大降低。

网友(2015-02-27):
好像被新思买下了 INTC考虑过在BB里面使用 最后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