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温设计

楼主(2015-01-23):
高手们,请问下想要把运放的温度范围设计的很宽高到225度,该如何设计,是不是需要温度补偿模块及该模块的大致思路?

网友:
首先,你要有高温Mode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就是说高温器件的仿真模型和常温不一样,区别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大。

网友:
   一般来说应用都是-40~125内,foundary设计工艺也是按这个来。Model只在这个温度范围内才是可靠的,超出的部分只是数学公式外推。况且到了500多k,本征载流子浓度很高,很可能PN结都失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一下,fountry给的仿真模型就是高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神马工艺,军用的设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就要求温漂 时漂比较高

网友(2015-03-02):
漏电得多大啦

网友:
这个工艺就不是普通的!这类工艺可能还要抗辐射

网友:
不过国内的工艺就那样,就是军品的工艺线,model也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