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模型转verilog代码? HDL Workflow Advisor,里面的function该输入什么文件?

楼主(2015-01-23):
现在在做matlab模型转hdl  code,不知道 HDL Workflow Advisor  工具怎么用,求教?

网友(2015-07-15):
simulink图形仿真后自动就能转

楼主(2016-06-16):
谢谢,上次尝试下没有细研究simulink,但我研究了一下用HDLcoder直接转verilog。步骤已经try 通,只是有些函数,比如fft或者hilbert变换等matlab不支持,一般代码是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function里的m文件必须是函数,而testbench里面的可以使函数或者不同代码,有想知道细节的朋友可以交流。

网友(2019-02-22):
我也在做FIL,找点资料看看

网友(2024-03-19):
你好,请问matlab中怎么编写testbench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