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IFF CIFB SDADC modulatior compare 希望大家补充

楼主(2015-01-23):
CIFB: 反馈架构的信号传递函数STF是低通的,能对带外的一些干扰信号有抑制作用
反馈信号反馈回积分器的每一个内部节点,因此每一级积分器都必须提供一个足够大的补偿信号以与反馈回的信号相抵消,以尽量地使积分器的输入差分信号为零
每级积分器都得处理含有很多高频噪声的反馈信号,运放的带宽要求都接近,功耗就会比较大,并且积分器输出摆幅也都比较大
并且第一级积分器的误差信号较大,第一级积分器的增益必须降低,后几级积分器的噪声和非线性不能被第一级积分器很好地抑制,为达到噪声和线性度的要求,后面几级积分器的偏置电流必须增大,从而增加了系统功耗
由于每一级积分器都有一个反馈 DAC,增加了面积及系统延时,且在多bit结构中消耗更大
CIFF: 前馈架构的sTF一般接近1但在高频处会有peaking,在此处的噪声干扰信号就会被放大;
只有很小的误差信号通过整个环路滤波器.因此,第一级积分器的增益可以较大,这样可以很有效地抑制后级积分器产生的噪声和非线性
每级积分器不再处理带高频噪声的反馈信号,所以对后级运放的带宽要求会降低,所以功耗相对而言会节省些,并且输出摆幅没有反馈型的大
结构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当输出信号增大时,它的信噪比是逐渐降低的,即使最后一级积分器截止了,其他的积分器仍可通过 Feed-forward 级将信号传输到量化器。
还有一个缺点是在量化器前多了一个求和器,一般对这个求和器的带宽要求是较高的,同时会增加功耗和系统延时

网友(2017-11-01):
如果把CIFB/CRFB/CIFF/CRFF都捋一遍就好了;

网友(2018-03-02):
大神啊,小弟拜读了

网友(2023-09-08):
请问:
1.b1、b2、b3、b4是什么?
2.CIFF的前馈端x1(n)点为什么在c2输入端,不是在c2输出端?
3."CIFF只有很小的误差信号通过整个环路滤波器.因此,第一级积分器的增益可以较大",对于第一级来说CIFB和CIFF不是面对的相同的输入么?

网友(2024-05-10):
CRFB和CRFF没人整理吗?

网友A(2024-12-20):
补充一点自己的理解 欢迎讨论指正
楼主说的积分器输出摆幅较大应该指的是没有b1到b4输入前馈的情况 Schreier的书里关于这一点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
都有输入前馈的情况下CIFF输出摆幅小的优势就体现不出来了

网友B(2025-03-25):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自己的理解 欢迎讨论指正
楼主说的积分器输出摆幅较大应该指的是没有b1到b4输入前馈的情况 Schreie ...

我之前搜的资料有的说是CIFB更稳定,有的说是CIFF更稳定。
说CIFF更稳定的指的是CIFB的输入前馈没全开的情况下吗
所以说,CIFB在有前通路径b1~b4的时候,CIFB的稳定性不应定会比CIFF差对吧。
欢迎讨论指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搜的资料有的说是CIFB更稳定,有的说是CIFF更稳定。
说CIFF更稳定的指的是CIFB的输入前馈没全开的 ...

对的 前馈让quantizer更快对输入信号作出反应从而使系统稳定 和CIFB和CIFF无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的 前馈让quantizer更快对输入信号作出反应从而使系统稳定 和CIFB和CIFF无关了 ...

感谢,我昨天又去看了一下Understanding SD 1 edition,发现书也提了一下

网友:
实际产品中CIFF、CIFB哪种结构用的多啊?

网友:
楼主能否配合表达式分析一下,这样直观的分析看不太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