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极管连接形式的MOS管

楼主(2015-01-23):
采用二极管连接形式的MOS管是不可以形成大电阻,什么时候可以

网友:
diode connected MOS Ro=1/gm
要大就把gm調小

网友:
source drain没有压差或者压差很小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哈   这个压差要小,一般情况下是多少可以满足GΩ量级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栅源电压不大,器件关断可以认为是个大电阻。但是你说的G量级的有用吗?衬底电阻率都没那么大。想那些太不切实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是想做一个高通滤波器,电容是pF量级,通道频率约为20Hz,所以得大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除非加大电容,基本拿IC做你这个算没戏了!

网友(2022-03-22):
楼主现在有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