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题求教:主芯片插入副芯片

楼主(2015-01-23):
IC生产时,主芯片圆片上开小窗放入其它芯片产品是不是有这种操作方法啊?专业的述语这个叫什么?
哪些厂家允许这样操作?
请问........谢谢!

网友:
估计在JDV时合并mask的吧

网友:
看不懂你的問題 有可能是 SIP
system in package
把不同 IC 封裝在一起

网友(2015-02-25):
應該是"IP"
只有框的大小和PIN的位子和METAL LAYER。
很多IP公司都有阿!
到時候再去製程廠MARGE圖形就可以了。

网友:
有可能会开小窗 但是不会放其他芯片,放其他芯片那不就是MPW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