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回波损耗的计算公式

楼主(2015-01-23):
有一个帖子中,有两个计算公式:(1)、20lg|(Z11-conjg(13-145j))/(Z11+(13-145j))|

(2)20lg|(Z11-conjg(13-145j))/(Z11+conjg(13-145j))|

回波损耗的计算到底是用哪个计算公式啊?

网友:
都不对,凡是在计算return loss(或反射系数gamma_in)时,不用特征阻抗Z0(无损传输线都是纯实数),而用源阻抗(可以是复数)来计算的,都是微波基础理论没学好的。。。。

李辑熙的书就有这个错误,非常误人子弟,你去看Ludwig或者Pozar的书,就非常严格,完全没这个低级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源阻抗计算,那计算公式的形式是不是和这个一样,只是替换了源阻抗?~~谢谢解惑!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一下,你是从哪看见有这个公式的?能不能给个参考啊?谢谢了!

网友:
负载的回波损耗与源阻抗无关,只跟负载阻抗和传输线特征阻抗有关。
都说了你这公式完全不对,找本微波理论的教材看看吧。

回复  totowo

如果用源阻抗计算,那计算公式的形式是不是和这个一样,只是替换了源阻抗?~~谢谢解惑!
引用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