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功放输出端口开路、短路保护的方法

楼主(2015-01-23):
功率放大器输出功率在8w左右,想要加一个保护措施,使得该功率放大器在输出端口在由于人为误操作等情况下开路或者短路时不会将功率放大器烧毁。现在拟采取的方案是:在功放输出端加一个环形器。环形器第三端接一个50ohm的电阻,吸收当输出端口开路或短路时反射回来的功率。请问:1、加环形器这种方法在功放保护方面是常用的方法吗?
         2、这种方法可行性高吗?可靠吗?
         3、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射频电路中功放保护方面已经是无人问津、无人知晓、无人参与设计工作了吗?

网友:
楼主采用环形器的方案是比较简单有效的,在频带不宽、功率等级不大、对输出损耗不是很在意的条件下使用没有问题。该措施的保护效果取决于环形器的性能,以及吸收电阻的功率容量。

对于大功率(几百瓦以上)的功放,环形器由于其功率容量和损耗问题,不再适合。负载失配(一般称为过载)保护一般采用保护电路实现,其基本思路是检测反射功率或漏极射频包络电压,经电平调理后送给相应的保护电路(可以是模拟的,也可以是数字的),由保护电路控制功放管的栅压或输入功率,在检测到高反射时,快速关闭栅压或输入功率,达到对功率管保护的目的。过载保护电路的设计主要考虑检测的精度,检测电路的反应速度(时间常数),以及保护策略。

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全面的回答。
在这个设计中,功放输出功率8w,频率1.3GHz,带宽100MHz。请问符合您说的“功率不太大,带宽相对较小”的情况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环形器的方法可以,但成本高,楼主完全可以使用一个开路保护关断电路。

网友:
In land mobile (10W-35W), we normally use a shunt resistor at antenna port to limit the open VSWR < 1:10. In this way, the RF power transistor will not be damaged if user accidentally dis-connect the antenna. This method is cheap but resistor will eat up a bit of transmission power.

网友(2015-03-01):
环形器在8W这个功率上还是可以的,隔离器似乎也可以

网友:
这是一种通用的方法,再加一反向功率检测则更好。

网友:
环形器完全可以,功率也不大! 一般大功功率,很多管子的机器,比如10kW,40kW等我们弄得这些,都是在输出口接有反射功率检测,设置好驻波,比如1.2 或者2,提前测试好定向耦合器衰减dB,换算到功率,在到电压检测,一旦反射大了,立即断开前级的射频信号或者前级板子的电,或者断掉整机的电。      射频不好关断,可以找射频切换开关。  当然断电的时候,由于信号源的信号还在送就会失谐,导致相位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