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ont_touch_subtrees 问题

楼主(2015-01-23):
请教关于dont_touch_subtrees的用法:先描述下我的问题,工具icc,设计中有两种mode,fun和dft,先做fun的tree,再作dft的tree,为了dft 的tree不影响fun的tree,在做dft tree之前我设置mux后面的tree -dont_touch_subtrees,但是报告中显示这些dont_touch_subtrees后面出现很多ignore pin,dft tree的skew也特别大。查找icc的文档,设置-dont_touch_subtrees后,后面的需要balance 的sink不会变,设置dont_touch_subtrees后还需要其他设置吗?还是其他问题引起的??

网友:
func,dft 的tree很多方面是公用的,没必要分开2个flow 做2遍吧,

最简单的就是搞清楚关系,然后重新写一个combined sdc,做一遍就好了,
或者直接做func 的,  dft的再调整下就行了,

网友:
就tree的后方都不动了,工具想办法在前面做balance,我们做SCAN TREE的时候就这么来

网友:
就把pin给上去就好了,没有别的设置。

楼主:
问题找到了,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大家一起讨论
由于fun 有多个时钟域,fun cts时不同时钟域单独作balance,dft cts时是一个时钟域,设置 dont_touch_subtrees后,mux前面做balance,mux后面不再做balance,cts也没有根据mux后面的delay去调mux前面的buffer,所以dft tree的skew会特别大,不知道dont_touch_subtrees这个设置还有什么用??

网友:
不清楚,说真的,这个选项还没用过

网友A(2017-04-21):
因为function下有多个时钟域,他们进行balance,如果有generated clock的话,改点是non-stop pin.在dft下,他们如果串到同一个scan chain里面,那么分频器的ck端就是一个stop pin,那么当然会有很大的skew的。你看下insertion delay的时序分布图。

网友(2020-01-12):
引用 网友A:
因为function下有多个时钟域,他们进行balance,如果有generated clock的话,改点是non-stop pin.在dft下, ...

请教下,那么这种情况怎么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