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实现方式

楼主(2015-01-23):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功能已经用DSP实现并且跑通,老师现在计划用FPGA芯片代替,DSP代码基本上是C语言,要我换在要在ISE软件跑,
请问转换方式容易吗?需要改动大不大。
我是FPGA&ISE菜鸟,求助高手指点一下方法

楼主:
是要写Verilog代码吗,,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式,因为只是需要验证在上面能不能跑通,有知道的希望能给一点指示,感激不尽!!

楼主:
各位坛友谁有思路能不能给我说一下,大家一起交流,谢谢

网友:
非常大,相当于重新做这个项目。还有个很关键的问题,你以前是用软件-c来实现的,那么你有能力用硬件来实现你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DSP已经在硬件实现,FPGA硬件暂时可能还不知道,C代码可以烧进FPGA吗?记得有个MCU单元,转换Verilog实在感觉现在做不到 ,太难了

网友:
直接用代码实现的话几乎是重新实现一次。我提供你一个好方法,不过有点。。。。如果处理速度要求不太高,可以在microblaze中实现,勉强也算是用fpga实现吧

网友:
microblaze速度太慢了,跟专用DSP性能没法比

网友:
回复 楼主:

   据说xilinx的FPGA最新工具可以实现高层综合(c mapping到FPGA硬件),不过我只能用"呵呵"来表示对这个东西的看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一定全部用microblaze,拿一些模块调用FPGA的IP核,会比DSP快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打算这样先做一下,但是需要转换的多吗?我知道有些模块可以调用FPGA的内核,这样“用FPGA”大概多久能做出来,一周够不够?

网友:
回复 楼主:

速度快慢取决于系统架构设计和性能评估,不是简单的调用IP就行的。
你不如把算法大概功能说下,这样也好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无线信号解调算法,先经过FFT进行同步,然后匹配滤波,维特比译码就可以了,大步骤就是这样,
由于我对FPGA的microblaze调用了解太少,老师规定要做出来才给放假也是醉了。。
就把它当做“FPGA实现”交差吧 不知道这样多久能做出来,至少也要先跑通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想用最最简单的FPGA方式实现,你说的这个还不是很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刚了解了一下你的流程,感觉还是直接用FPGA实现比较简单,因为microblaze主频不高,适用于做一些控制上的算法,可以这样考虑:在FPGA上用rtl实现FFT和滤波,在microblaze上做viterbi译码的处理(如果速度不够,可能就得把这部分也得用rtl实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RTL实现FFT和滤波,要编写Verilog代码吧,就是不是很会。。
维特比译码可以用IP核实现吗?其实我想的就用microblaze控制时序流程,然后几个大的算法能用IP核的就用IP核,实在不能用的就只能用Verilog搭建。
不知道这种想法对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法是好的,但代码终归是要写的。好好fft和滤波都可以调用现成的IP,但是数据的时序什么的总得写代码来控制的。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号:5 8 2 6 3 5 0 3 0

网友:
做算法的话,是新的思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网友:
项目重做,难度比写C代码大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求

网友:
xilinx最新工具是什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