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块FPGA之间并行数据传输

楼主(2015-01-23):
需要实现两块FPGA之间的8位并行数据传输,用什么握手协议比较好呢?想请问一下各位的建议。这两块FPGA使用的时钟是36M的,同一个晶振产生。
除了8位数据线外,两块FPGA之间还有10根可供使用的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将时钟和数据一起送给另一块FPGA,在用fifo同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下,时钟是晶振输出经过了一个时钟BUFFER后,同时给两块FPGA的。另外,这两块FPGA之间传输的数据量较大,并且,数据传输是双向的。

网友:
将数据变为高速的查分信号,收发分开,加上时钟和数据有效标志

楼主:
其实我想自己定义一个握手协议,利用其它几根总线作为标志进行数据传输。
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
另外,两个FPGA的时钟是同一个晶振通过时钟缓冲器输入的,所以它们之间的延迟应该不会太大,不知道有没有必要做同步,或者说怎么做同步。

网友:
源同步的办法就可以,输出数据的同时,输出时钟和数据有效信号。
如果是低速的,50M以下,直接传就行了,如果是大于100M的高速信号,建议用差分信号传输,而且接收端加数据和时钟的相位调整模块,好调整由于PCB走线延时带来的相位不一致

网友(2015-10-26):
楼主,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我有个类似的问题问问你好么?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应该两边不会同时收发,应该是一边收时,另一边发送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说的这个方法,怎么保证接收端接收端正确采样

网友:
先看看你要求两片FPGA互通的带宽是多大。如果双向的数据传输带宽都小于72Mbps。那么看看是不是可采用下面方法,实现一个双向72Mbps的全双工 interbus.
0)总共有18根线,分成两组各9根分别做TX和RX。 TX和RX,各用1bit作为valid线,另8根作为data.
1)在发送侧,将valid扩展宽为2个周期(36M时钟),data扩展宽为4个周期,data先发1个周期然后,发valid。
2)在目的侧,data在目的时钟域打4拍(其中2拍为同步器),valid在目的时钟域进行同步处理(2拍同步器),然后在目的时钟域进行valid的边沿检测,恢复出目的时钟域1个周期的valid,对打4拍的data采样就行了。
3)当然,这个方法对PCB走线是有要求的,data bus的走线差,一定要尽量小。

网友:
hankshaking
如果速度快再傳之前先做個system sync patte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