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cadance layout中如何设置 mark net 高亮的线粗??

楼主(2015-01-23):
求教cadance layout中如何设置 mark net/DRC/LVS 中检查错误 高亮的线粗??现在线很细 看起来非常不明显??

网友:
適應新環境 , 也是一種方式
這樣和其他人討論比較方便

网友:
Lsw 中设置y0,y1

网友:
楼上说的对,在LSW中将y0~y9加粗就可以了,LZ试试看

网友(2015-09-07):
回复 楼主:
Mark net 有个比较便捷的设置,F3打开MarkNet Options里,有个选项是Thick Line,直接选中,mark net细线就变粗线了。 LVS DRC显示就要改Y0...之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