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DR3无法测试末端波形解决办法[2]: Intel 论文学习

楼主(2015-01-23):
A Practical Method to Characterize Interconnect in a Fully

Loaded System, and its Application to DDR3 Channel

Evelyn Mintarno #1 , Steven Ji *2

#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Stanford University,Stanford, CA 94309, USA

1 evemint@stanford.edu

* Intel Corporation, Beaverton, OR 97006, USA

2 steven.yun.ji@intel.com

第一作者貌似还是斯坦福在读博士。

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测试一个端口获得双端口S参数。

问题的背景,很多情况下,由于结构或布局密度的限制,没法同时进行两端口测试,只能做单端口测试。作者以一块高密度的笔记本主板为例,CPU在正面,内存条可能在PCB背面,也特别说明不能同时在SODIMM上进行两端口测试(这里我也没看懂,猜测应用场景是获取CPU DDR DIMM连接器的S参数 )。

所以作者希望通过三次以上的单端口S参数或TDR测试,来获取整个双端口网络的S参数。

任意源内阻和负载阻抗下,双端口网络的信号流向图如下:

输入端口的反射系数:

这里面S11可以测得,假设是线性无源系统的话,S21=S12,所以共有三个未知量,如果能改变源端或者负载端匹配,理论上可以获得整个两端口网络的S参数,多测一次更好。这里作者为了简化起见,设定了2端口短路,2端口开路,和1端口开路三种情况(有个疑问, 2端口开路和短路,其反射系数应该不同,岂不是多一个变量?)。

后面内容主要在验证该计算方法的准确性,结果是比用2D3D EM 仿真工具提取模型,最后用SPICE 仿真的来的S参数要更乐观一些,作者认为是仿真考虑了最恶劣的情况。带宽到20GHz

最后也使用该S参数进行时域仿真

论文第V部分说明如何用TDR 测试,使用类似方法获取S参数。

A Practical Method to Characterize Interconnect in a Fully.pdf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要求很高,高频是不可行的

网友(2015-03-22):
这个得学学,现实中,很多测量点不在终点,故有畸变,不懂的人(比如老板),就说这是问题,解释不通,
就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