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极管仿真出现错误的问题

楼主(2015-01-23):
本人新手,刚刚学习使用Cadence进行仿真,使用的是CSMC.5的库,但是仿真电路中的三极管无法输出基极电流Ib的波形,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电路图如下:

调用如下:

设置如下:
仿真错误如下:

希望得到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详细错误为:

网友:
看电流波形需要sav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我对两个电流都进行仿真,只有Ib不能出现。如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路如下:

仿真和设置如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三极管端点的电流的图像看不见,其他的器件端点的电流都能正常看见。

网友:
我试过是可以的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SMIC18的库

网友:
电阻上电流不就是吗,看不了电流就串个0欧姆理想电阻或0v理想电压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方法!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我的不好使额......我再试试

网友:
这和模型有关,有的就是不支持这种直接plot,串各零电阻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